台达PLC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24):
呵呵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台达哪个系列的PLC
DEZCP 为二进制浮点数区间比较指令
DMOVR 我也没碰到过?是不是DMOVP 32位数据传送指令,P为脉冲方式
F0 为变址寄存器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DEZCP 为二进制浮点数区间比较指令
DMOVR 我也没碰到过?是不是DMOVP 32位数据传送指令,P为脉冲方式
F0 为变址寄存器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呵呵谢谢 我知道了 F0是浮点数的意思 DMOVR浮点数值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