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看了几个视频学习的好东西可惜没有提取码!!那位给发一个
请大家忙帮!!!还有特别是触摸屏的
呵呵
bigbigeric2006@sohu.com

网友A:
这个是三菱的,看对你有没有用11  提取码1522dc22
26  提取码349b8225
27  提取码8e308fb1
28  提取码da88c154
30 提取码 4c601573
  33  提取码  bca2fc92
   33  提取码  bca2fc92
40提取码f2f7d4c2
43  提取码3b7dd8b3
45  提取码0e8dca21
48 提取码e37d7c39
49  提取码a86a7770
52 提取码86b9eaa1
59 提取码fcb86bd1
63  提取码 769e3573
64提取码 e5f06184
66  提取码 460e3b8a
67  提取码 5ae41c9d
71  提取码 2f26c42c
73 提取码 fbde27a9
76 提取码edcefa2f
77 提取码 bec6b6c9
79 提取码 5ab5e3a4
80 提取码 5854624b
81 提取码 3702e32f

网友B:
11  三菱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器件(二).avi
提取码1522dc22
            26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概述.avi
提取码349b8225
27  三菱FX系列PLC的状态转移图.avi
             提取码8e308fb1
            28  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软件的应用.avi
             提取码da88c154
30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应用.avi
             提取码 4c601573
33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流向控制指令.avi
提取码  bca2fc92
33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流向控制指令.avi
提取码  bca2fc92
提取码f2f7d4c2
43  三菱FX系列PLC的位左移指令.avi
提取码3b7dd8b3
45  三菱FX系列PLC的循环左移指令.avi
提取码0e8dca21
48  三菱FX系列PLC的数据处理指令.avi
提取码e37d7c39
49  三菱FX系列PLC的先入先出读出指令.avi
提取码a86a7770
52  三菱FX系列PLC的浮点数转换指令.avi
提取码86b9eaa1
59 三菱FX系列PLC的可调脉冲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fcb86bd1
63  三菱FX系列PLC的状态初始化指令.avi
提取码 769e3573
提取码 e5f06184
66  三菱PLC的增理式凸轮顺指令.avi
提取码 460e3b8a

67  三菱FX系列PLC的交替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 5ae41c9d
70  三菱FX系列PLC的斜波信号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 e86fa8ba
71  三菱FX系列PLC的旋转工作台指令.avi
提取码 2f26c42c
73 三菱FX系列PLC的列表数据排列指令.avi
提取码 fbde27a9
76 三菱FX系列PLC的数字开关指令.avi
提取码edcefa2f
77 三菱FX系列PLC的外部IO制备指令.avi
提取码 bec6b6c9
79 三菱FX系列PLC的方向开关指令.avi
提取码 5ab5e3a4
80 三菱FX系列PLC的模拟量开关设定指令.avi
提取码 5854624b
81 三菱FX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指令.avi
提取码 3702e32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  三菱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器件(二).avi
提取码1522dc22
            26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概述.avi
提取码349b8225
27  三菱FX系列PLC的状态转移图.avi

谢谢兄弟了!

网友D:
   链接过多,十几集下不了啊。有下全的兄弟献点爱心吧。

网友E:
有提起码也不行了呀, 太多人下了,

网友F:
下载完的兄弟麻烦下,上传上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下载完的兄弟麻烦下,上传上来吧

是呀,下载完的兄弟也应该献献爱心,上传上来大家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