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控制程序

楼主(2008-09-24):
会吹瓶机的壁厚控制程序设计,编程费4万元,30点-100点以上,如有会者电话找我,13666457427,犹耘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浙江省玉环县盛业塑机厂,0576-87103288,触摸屏+PLC.材料我不管,做好能用给材料费和编程费.没能力者勿回贴.谢谢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挤出吹塑成型工艺过程
挤出吹塑机是挤出机与吹塑机和合模机构的组合体,由挤出机及型坯模头﹑吹胀装置﹑合模机构﹑型坯厚度控制系统和传动机构组成。其工艺过程如下:
1.塑料的挤出
塑料加热熔化后塑炼和混合均匀成流体,再以一定的压力和容量挤入机头。
2.型坯的形成
机头内的流体在重力和挤出压力的作用下,通过机头口模挤出形成所需的型坯。
3.型坯的吹胀
将达到要求长度的型坯置于吹塑模具内合模,由模具上的刃口将型坯切断,通过模具上的进气口输入一定压力的气体吹胀型坯,使制品和模具内表面紧密接触。
4.制品的冷却
保持模具型腔内的气压,等待制品冷却定型。
5.制品的脱模
冷却定型完成后,打开模具,由机械手将制品取出。
在吹塑过程中,型坯的形成和吹胀是吹塑过程的核心,型坯形成和吹胀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容器制品的质量好坏,而熔料的受热温度、挤出压力和和冷却时间将直接影响型坯的成型和吹胀质量。型坯壁厚在吹气成型过程中若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冷却后会出现厚薄不均的状况,胚壁产生的应力也不同,薄的位置容易出现破裂。因此,控制型胚壁厚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也同样重要。
综上所述,如何控制挤出机的受热温度、挤出压力、制品的冷却时间以及型胚壁厚成为影响容器制品质量的几个关键因素。
粒状或粉状的塑料经挤出机塑化达熔融状态,通过采集电子尺数据,反馈控制挤出熔料量,使熔料通过预定流速进入机头。当储料量达预定值时,机头口模打开,并根据设定的型坯壁厚曲线,调节模芯进行型坯壁厚控制。然后,将完成的制品型坯置于吹塑模腔内,模具按照设定的速度进行合模,合模时要求运动平稳,左右平衡。合模后进行吹气,型坯在气体压力的作用下紧贴模具内壁,保持压力冷却定型后开模,由机械手取出制品。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2011-02-11):
我 可以提供全电动吹瓶机图纸和程序及硬件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