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

楼主(2008-09-25):
这个如何使用

网友A:
上基恩士网站去查一下吧

网友B:
看什么啊

网友C:
这用在PLC上的,插在PLC上,一端可以接上触摸屏,另一端可以与电脑之类的设备连接!
永远想在最前面!

楼主:
谢谢,如果我把它用作RS232转422 或485直接连接各种plc行不行呢,如果行,那我只要做几个配各种plc的接头就成万能的编程线了。

网友D:
数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