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25):
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安装后不能打开文件也不能新建工程,显示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把8.52版删掉,重装8.34版也不行了?同样问题

网友A:
删掉所有安装文件后,先双击
文件,再安装编程软件到默认目录!
试试看吧,我也曾如此解决过此问题!

网友B:
我的怎么好的很呢?~~

网友C:
安装时注意提示,一般先安装GX8,然后再安装853的更新部分

网友D:
我也装不了版本8的,出现的错误跟你的一样,装了很多遍都不行,甚至重装过系统,上网发现有些兄弟也装不了,据说是跟电脑有关系,所以到现在一直使用版本7的,哪位高手若知道怎么解决,还望赐教

网友E:
我也和楼上这位的情况一样

网友F(2009-02-25):
那位仁兄有高招

网友G:
在安全模式下,试试

网友H:
还是不行啊,我刚重装了系统啊

网友I:
我遇到的是只能装xp sp2的系统可以 xp sp3系统就不行

网友J(2009-06-12):
用8.34的版本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性用那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