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主控指令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5):
我想用[MC N0 M100] ,但在母线上怎么表是 N0 =M100触点啊
新手,试了半天没出来,求助

网友A:
使用低版本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B:
母线上自动生成的,不用编程序。

网友C:
编好后,用读出模式就看到了
下面的写入模式
注意看这里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在编辑主控指令时候N0M----的触点是无法显示。也是在编程时自动生成的。
只有在模拟的时候才会显示出。
仔细看看三楼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