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lk201操作手册

楼主(2008-09-25):
求omron lk201操作手册急用

网友A:
请说明具体的型号!

网友B(2009-03-12):
这个东西没有中文说明书。设置也很简单的,前面设置成0052(SW1-SW4),背后DIP1,2不用
DIP3 为连接方式,RS232方式连接设置为ON
DIP4 为5v 电源提供(对应第14脚)
CTS:清除发送,对于RS232C方式,该信号始终为ON,拨到OV
通常前面设定为:0052
背面DIP3为ON其余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