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用一台计算机不移动的情况下修改plc程序

楼主(2008-09-25):
应当如何联网那 最简单的 方案事实么
下载积分:+1(勇闯天涯) 不移动电脑就移动PLC咯! ..

楼主:
具体情况是 我有五台设备 不再一个地方 而我只有 一个台式计算机 用GXdeveloper
plc fx1n

网友A:
用串口猫加电话线就能远程控制PLC了

网友B:
得加强通讯方面的学习,应用上了连神七里的程序都可以改!
加油啊兄弟们。

网友C:
用三菱的M:N通讯,要是Q系列QH2CPU就好了,可以做NET-H网络或者乙太网络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网友D:
如果都有RS485物体端口,且都支持MODNBUS,而且是最远的距离在1500M之内 的话,最好是用1+N模式做过1+4的,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用处,实际调机会应用中,还是抱个本本到机台上去搞要好,离现场太远调机过程特别不安全!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是用本本到现场方便。安全的。

网友F:
真了不起.我佩服!

网友G:
不想移动计算机,就移动PLC;
不想移动PLC,就用编程器;
不想用编程器,就花钱用以太网。

网友H:
呵呵 楼主你太懒了 不过以后的PLC都向带有上N网络的功能了 Q的就可以 以后你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监视到现厂的PLC了

网友I:
不要想那么多.搬电脑去就直接了当.

网友J:
把PLC搬到计算机处---真是有才!

网友K:
使用串口服务器即可

网友L(2008-10-28):
只要PLC与电脑均在同一个网络中就可以通许

网友M:
“用串口猫加电话线就能远程控制PLC了 “就是不知道这程序怎么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