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触摸屏如何设定------(用户进入画面的密码)?

楼主(2008-09-26):
我用
触摸屏软件 GT Designer 2 V2编了一个触摸屏程序,想设一个用户进入画面的密码,可是我的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在那里设?
还有报警画面怎么做?
多谢各位 !

网友A:
你可以设置画面的密码级别啊 1-15及,没有设置可以直接进入,输入最高级15密码时,前面的1-14及的画面都可以进入,一般15及密码都是给维修人员设置的.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A:
为了让你彻底理解, 如图中的安全等级没有设置时是0,

网友A:
直接点击左边的窗口画面新建就可以了 你必须设置个画面切换软元件. D

楼主:
多谢老兄指点,我设密码的作用是给操作员用的,为防止他人随便进入,乱调参数.
你说的方法,我还不是很明白,那个D的数据如何设置?又如何更改呢?真是有点头痛,以前没有设过,现在车间有这个要求.
还有:是否只有种方法呢?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报警如何设定那个消除键,帮说下.

网友A:
当你 指定了一个D作为窗口画面跳出时,当D等于0时所有的报警画面都关闭,当等于1跳出一画面等于二跳出二,你可以在PLC的程序里面编段程序用定时来指定跳出画面的多久。等等,MOV K0 D0 , 前面说了当D等于0时所有的画面都关闭。具体QQ23280508注明来自工控人家网。

三菱触摸屏如何设定------(用户进入画面的密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