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GPWIN编程软件打不开PLC程序???

楼主(2008-09-26):
原做了一条数据线, 台式机可以联机到PLC笔记本不行后来再从网上下载个图做了一条,接法有点不一样,这一次笔记本可以联机了
但是在FXGPWIN编程软件去也不能跟PLC联机晕死了, 也就是说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34可以联机,但FXGPWIN编程软件却也不能联机,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不有联机的, 看来也要去买条数据线了, 看能不能用了

楼主:
问题那里呢??

网友A:
原装数据线里有电阻啊什么的,建议先去买一条,然后检查你的通讯设置

楼主:
喔,只好试试看了

楼主:
这个故障我处理了,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