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和PLC编辑软件的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可以像连上PLC一样用啊?

楼主(2008-09-26):
本人初学菜鸟,请教一下~~!!

网友A:
仿真软件可以离线模拟相关动作来检查程序不够完善的地方,比较实用

网友B:
不知道哪里有的下载啊?
回复:niyouyijian@126.com

网友C:
多到站里淘宝吧,兄弟

网友D(2008-11-10):
模拟量可以仿真出来吗?能看见数据吗?

网友E: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网友F:
仿真当然不用PLC

网友G(2009-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