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隔离端子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的计算机上只有一个串口,在调试时经常要带电插拔,想买个光电隔离端子以免损坏串口。有源的需要外接电源有点麻烦;无源的由于电源的问题,又无法实现全部隔离的。不知道各位同行选择的是有源的还是 无源的隔离端子。

网友A:
如果要经常带电拔插,可以选择USB编程电缆,且关闭通讯设备一侧电源并不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
以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C:
经常插拔的话还是用USB的比较好
我以前朋友直接232口拔,后来把相连的232设备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