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GT11**的画面切换

楼主(2008-09-26):
这种屏是不是只能用数据寄存器切换画面,不能用中间继电器切换?D100是PLC中的寄存器吗?GD100又是什么?请高用解答!

网友A:
1.大多用数据寄存器切换画面
2.GD是GT11內部数据寄存器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用内部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都可以吧

网友C:
.GD是GT11內部数据寄存器

网友D:
继电器只是ON/OFF,怎么切换!
GD和D是数据寄存器,一个是PLC内部,一个是GOT内部的。
如果用GD只能从GOT内的按钮或脚本改变画面号,如果用PLC内部的D就可以既由GOT改变画面号,也可以用PLC程序改变画面号了。

网友E:
哦!是这样的!

网友F:
是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G:
GD和D是数据寄存器,一个是PLC内部,一个是GOT内部的。
如果用GD只能从GOT内的按钮或脚本改变画面号,如果用PLC内部的D就可以既由GOT改变画面号,也可以用PLC程序改变画面号了。
可以再说清楚点吗。

网友H:
利用PLC内部数据寄存器 具体怎样设置能不能详细点 谢高手们

网友I:
都需要么?
应该一个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