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的代表什么类型

楼主(2008-09-26):
RT,谢谢

网友A:
BIN代表二进制
以上~~~

网友B:
什么意思?1+1=?

网友C:
是用二进制(0,1)两个数字组合来表示一个十进制数,01表示1;10表示2;11表示3;以此类推.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