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Eview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Eview编辑软件做好工程后,编译之后进行离线模拟,按键正常,里面的文字全都显示乱码,如下图,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EB500V2.6.1。

网友A:
点 选项 点 语言选择下东方语言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我按照以上方法做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08-11-14):
引用 网友C:
同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