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说明一个指令

楼主(2008-09-26):
FMOV
K0
K4M0
K40
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FMOV
K0
K4M0
K40 这是一个成批传送指令,是将K4M0M内容为首地址的40个地址清零

楼主:
1楼说的不对,我试过的,是从M0-M639共640个复位。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谢谢!

网友B:
应该是40X16=640吧,K4M0=16.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K4M0是一个字16个M,她说16个字。
640=40*16

网友C:
更正:
K4M0是一个字16个M,她说40个字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好像三楼说的,对。

网友E:
是 四楼说的对.K4M0是16 即K4M0*K40=639,将M0到M640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