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运行需要短接那些线呀?

楼主(2008-09-27):
RT,大侠们来呀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端子台上有无特殊端子号

楼主:
没有特殊端子号
FX2N

网友B:
不需要短接 只要将开关置于 RUN 就可以了

网友C:
是那种老机型吗?
那个没有运行开关的~~~要把RUN 端子和输入公共点短接

网友D:
x和COM的端子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E:
谢谢楼上,又学习到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