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编程线制作

楼主(2008-09-27):
请问那位高手知不知道松下触摸屏与PC机的编程线怎么制作

网友A(2009-01-10):
松下GT30直接用FP0编程电缆就可以用!!!!!!!

网友B:
妈的:问问题不会打个问号,还以为是高手发的好东西!!!!

网友C(2009-03-23):
同意上的说法。但是得去掉前面二个字

网友C:
二楼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正在找GT30的连接线。FP0的编程数据线,我有。画面的没试。改天我试一下

网友D(2010-12-06):
同意2楼的说法。但是得去掉前面二个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2011-06-10):
GT01的怎么接呢?

网友F:
网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