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7):
时间不多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有76.77.78.79.80.81集的提取码!!!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1  提取码1522dc22
26  提取码349b8225
27  提取码8e308fb1
28  提取码da88c154
30 提取码 4c601573
  33  提取码  bca2fc92
   33  提取码  bca2fc92
40提取码f2f7d4c2
43  提取码3b7dd8b3
45  提取码0e8dca21
48 提取码e37d7c39
49  提取码a86a7770
52 提取码86b9eaa1
59 提取码fcb86bd1
63  提取码 769e3573
64提取码 e5f06184
66  提取码 460e3b8a
67  提取码 5ae41c9d
71  提取码 2f26c42c
73 提取码 fbde27a9
76 提取码edcefa2f
77 提取码 bec6b6c9
79 提取码 5ab5e3a4
80 提取码 5854624b
81 提取码 3702e32f
  • 下载积分:+1(hzdx851779) 能否发上来让大家共享一 ..

网友B:
    全上下载不了, 人太多在下载了,

网友A:
    下载不到时可以找QQ945985221,让这位同行帮你发,他很乐于助人的!

网友C:
    11  三菱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器件(二).avi
    提取码1522dc22
                26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概述.avi
    提取码349b8225
    27  三菱FX系列PLC的状态转移图.avi
                 提取码8e308fb1
                28  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软件的应用.avi
                 提取码da88c154
    30  三菱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应用.avi
                 提取码 4c601573
    33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流向控制指令.avi
    提取码  bca2fc92
    33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流向控制指令.avi
    提取码  bca2fc92
    提取码f2f7d4c2
    43  三菱FX系列PLC的位左移指令.avi
    提取码3b7dd8b3
    45  三菱FX系列PLC的循环左移指令.avi
    提取码0e8dca21
    48  三菱FX系列PLC的数据处理指令.avi
    提取码e37d7c39
    49  三菱FX系列PLC的先入先出读出指令.avi
    提取码a86a7770
    52  三菱FX系列PLC的浮点数转换指令.avi
    提取码86b9eaa1
    59 三菱FX系列PLC的可调脉冲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fcb86bd1
    63  三菱FX系列PLC的状态初始化指令.avi
    提取码 769e3573
    提取码 e5f06184
    66  三菱PLC的增理式凸轮顺指令.avi
    提取码 460e3b8a

    67  三菱FX系列PLC的交替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 5ae41c9d
    70  三菱FX系列PLC的斜波信号输出指令.avi
    提取码 e86fa8ba
    71  三菱FX系列PLC的旋转工作台指令.avi
    提取码 2f26c42c
    73 三菱FX系列PLC的列表数据排列指令.avi
    提取码 fbde27a9
    76 三菱FX系列PLC的数字开关指令.avi
    提取码edcefa2f
    77 三菱FX系列PLC的外部IO制备指令.avi
    提取码 bec6b6c9
    79 三菱FX系列PLC的方向开关指令.avi
    提取码 5ab5e3a4
    80 三菱FX系列PLC的模拟量开关设定指令.avi
    提取码 5854624b
    81 三菱FX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指令.avi
    提取码 3702e3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