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埋在模具里面的加热线断裂的位置

楼主(2008-09-27):
我公司有一套加热的模具,总长30多米
其中一个区域的加热线长约8米,直线排布,模具是树脂灌注成的,加热线也一同灌注在模具里面
基本和模具成为了一体
现在改区域无法加热,在该加热线两端检测电阻为无穷大,确定断在了中间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测这根加热线断裂的位置,这样就能在模具上挖开一个位置重新接起来,尽量不破坏模具

网友A:
是否可用感应电笔试试呢

网友B:
是否可用焊工探伤的方法试试?

楼主:
感应电笔我也想过,但是因为加热线埋在模具里面有一定距离,很难感应到
焊工探伤的我也想过,但是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有的人还说用电弧法,总觉得都比较困难

网友C:
楼主只是在想,能否真的试试呢。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和很多人讨论过,最终也没有好的方法.最后只有分段检测

网友E:
买一套"寻线器",不到200元,如果一时找不到的话,可以去找电信局搞电话线路维护的人员借用,它的方法是信号发生源接在电热丝这一头,手特寻线器沿电热丝布设的方向移动,如果移到某个位置,嘀嘀声没有了,即是断点,这是个100%的实用方案,效果很好,非常准确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这个没有实际经验啊。

网友H:
是呀,也许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