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后怎样让cpm1a处于运行状态?

楼主(2008-09-27):
接上电后cpm1a只是电源灯亮,run指示灯没亮,给输入信号PLC没反应,应该是plc还没有运行,怎样让plc处于运行状态,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有四种方法做得到:
1.用手持编程器:进入PLC后把钥匙拨到运行档
2.用CX-Programmer
3.设置DM6600 =0(编程) =1(监视) =2(运行)
4.设置CX-Programmer
然后随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下载时钩选“程序”“设置”)
下载积分:+2(yjp-gyl) 热心助人!

楼主:
很好,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B(2008-11-29):
回复的很仔细,确实是专家

网友C:
多谢了,我也学学

网友D:
回答的非常详细,其实自己也可以在手册里查找

网友E:
热心人,确实是不厌其烦给别人讲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F:
上面的朋友你讲解的好细,

网友G(2009-01-07):
的确讲解很详细

网友H:


网友I(2009-02-12):
我也学习了,谢谢啦

网友J:
通俗易懂,谢谢指教

网友K(2010-05-12):
设置里面设置运行就行了。

网友L:
学习了,正愁呢

网友M:
用手持编程器:进入PLC后把钥匙拨到运行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