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7):
今天使用Proface编程软件传输画面的时候,在传输窗口里面的传输状态里显示protocol/gpsteupe.cfg无法设置系统,传输中止,如下图,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Vista Home Basic,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软件与我的操作系统不兼容还是有别的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很多工控软件都是在XP基础上开发的,要考虑兼容性的问题,然后你的软件是最近传输时才出问题吗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的软件刚装到Vista系统里就出现这种问题,以前在我的台式机XP系统上安装没出现问题,请问一下Proface编程软件和Vista不兼容吗?

网友B:
还是先低调一点,再过一阵子再用Vista的系统,特别是我们搞工控的。我甚至还装了2000和XP的双系统,有时XP系统下会找不到某些文件,但到了2000系统下就可以用。

网友C:
對,GP2000系列的軟件官方還沒有發布支持VISTA的版本

网友D(2008-11-12):
會不會是端口設錯了
互相学习

网友E(2009-02-11):
就是长见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GP2000系列的軟件官方還沒有發布支持VISTA的版本

哈哈,版主提供的Proface编辑软件版本在正版Windows Vista旗舰版SP1系统里是兼容的,在家庭版的系统上有可能不兼容。
  • 下载积分:+2(zyfzxh) 感謝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低调一点,再过一阵子再用Vista的系统,特别是我们搞工控的。我甚至还装了2000和XP的双系统,有时XP系统下会找不到某些文件,但到了2000系统下就可以用。

    学习了,支持

网友G:
    不錯,是這樣
    充耳不闻

网友H(2009-03-27):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