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楼主(2008-09-27):
是不是R1100等于4时,其它条件都满足后就能接通?

网友A:
是的
比较指令 很常用的哦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又学到一点,谢谢了。

网友D:
2楼的说得对头的!!!

网友E:
学到了一点东西,没白来!!!!!!!!!

网友F:
理解很还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学习~~~,L是什么指令,怎么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