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能不能用一台电脑来实现用EB500软件来控制三菱PLC并仿真??

楼主(2008-09-28):
请教:能不能用一台电脑来实现用EB500软件来控制三菱PLC并仿真??如行的话怎么来实现???

网友A:
可以的,只是说来话长,不可做为永久使用方法,只能提供调试程式的时候用一用

网友B: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C:
《EB500用户使用手册》第19页和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