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什么指令能在断电-送电情况下保持运动中的编码器数据不丢失而且不复位

楼主(2008-09-28):
比如说编码器初始位是1000,现在运行到500的位置,突然断电了,然后又有电了,用什么指令能让编码器数据保持在500不恢复到1000呢?
数据是显示在人机界面上的 ,还需要什么指令?

网友A:
你用绝对值编码器就好了

网友B:
用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记录编码器的数值

网友C:
用锁存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