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三菱GX编程软件问题解决解决两例(原)
2008-05-02 18:27:07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230  文字大小:【大】【中】【小】简介:1、程序转换时总提示“无法与PLC通信”,转换无法完成。在离线更改PLC程序后进行转换(按F4)时,总是提示“无法与PLC通信”,如下图所示,按确定后接着又会提示“是否放弃未转换的梯形图部分”,不能完成PLC ...1、程序转换时总提示“无法与PLC通信”,转换无法完成。

在离线更改PLC程序后进行转换(按F4)时,总是提示“无法与PLC通信”,如下图所示,按确定后接着又会提示“是否放弃未转换的梯形图部分”,不能完成PLC程序转换。

经检查发现,“选项”(方法:“工具”→“选项”)中的“运行时写入设置”设置的是“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项后,PLC程序转换正常。如下图:

2、更改程序到右母线时,提示“编辑的位置不合适”,不能插入节点。

在编制新的程序时,由于所编辑的位置下文没有程序,因此,当在距右母线一个位置处输入节点时,软件会自动换行,并给出一个对应的行标号,如下图:

但当更改程序时,由于所编辑的程序处下方已经有程序,当遇到此种情况可以有时可能不会成功,会提示“编辑的位置不合适”,如下所示:

方法是:在输入节点所在行下方和所要连接到的行下方多插入几个空行后,便可正常输入。

如下图,当在兰色框的位置输入节点时,会提示“编辑的位置不合适”的窗口,此时,只要在两个红框的下方多插入几行(一般插入的行数应大于同一程序段红框上方的行数),然后再输入节点后,程序会自动换行。

完成后的程序如下所示:

  • 下载积分:+1(sjm213) 鼓励一下!

网友A:
    8错,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楼主很好,拿经验出来分享了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B:
    是经常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描述也很详细。楼主应该把图片整理一下能够显示出来,会更加生动。
  •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

网友C(2009-04-01):
    图呢?怎样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