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请进来看看.帮个忙.

楼主(2008-09-28):
小弟初数,请问DC24V ,NPN,三线接近开关,棕、蓝、黑.三根线如何近入PLC.请告知二种,电源外接和PLC内部电源.我用的是 FX1s-30MR的。最好能传个示意图和实际接线图上来,先谢了.

网友A:
棕 24V+
蓝 GND
黑 接PLC

网友B:
二楼对,
棕线接24DV ,蓝线接COM ,黑线接输入点。

楼主:
在问一下,输入端有两排,上一排com,X1.X3.X5. 下一排com,com.X0.X2.X4两排中的com端随便接,还是各管各的一排.

网友C:
上是上,下是下,不能混用!

网友D:
只要是输入端的(X),是COM都是一样的,可以任意接一个用,只是不能跟输出端的(Y)混用。

网友E:
棕:接24V+
蓝:接24V-
黑:接PLC输入点
输入COM点接24V+

楼主:
外部电源怎么接线?

网友F:
棕色接外部电源的24V,蓝色接外部电源的0V,黑色接PLC的输入点
另外,外部电源的0V再接一条到PLC输入端的COM去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G:
2楼的已经说得很清晰了!!2楼的是个老鸟

网友H:
9楼说的对,最容易忘记的是0V与COM短接,只有短接了24V外按电源才能形成完整的电路。

网友I:
虽然我是路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