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8-09-28):
我近期安装了新版8.52软件,在台机上可以安装且能够上传下传,但我在手提本上安装就不行,(即不能打开新工程)后安装7.08版的可以安装,也可以打开新工程,问题是不能上传与下载(PLC类型系列都选对的,如果要上传下载即关闭软件),而原来用的3.3版就没有问题,英文版也不行,是不是内存太低了(我的256),
系统是XP2的,急求各位师傅们,在此谢了!

网友A:
和内存没有关系,和系统有关。
以上~~~

楼主:
我与台机是一样的系统版本SP2,能否详细点吗?谢谢楼上师傅了

网友B: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C:
楼主提出的问题我也遇过,后来我是进入注册表把MITSUBISHI项的文件删除,然后再次安装OK.楼主请试试行否.

网友D:
我知道怎么解决,QQ455154838

网友E:
那位留个QQ给你收了你多少钱?

GOOD LUCK

楼主:
.
在些很感谢各位师傅们的答复,我进入注册表把MITSUBISHI项的文件删除,也不行喔!
看来是"本本"本身问题了,只能等待高手来医疗了!!

网友F:
郁闷,遇到同样问题,软件装好不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