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150-QBBD-C

楼主(2008-09-28):
大家好!我最近要做一工程有一个三菱GT1150-QBBD-C的触摸屏是新机一通电就提示要安装OS我该怎么安装和哪有OS软件啊!GT1150-QBBD-C和FA940的编程电线一样吗?

网友A:
GT Designer2里面就有,在通讯菜单中GOT的通讯,里面就有OS的安装

网友B:
1150的下载线和其它型号的一样,和FX的通信线和920的不一样的,我这几天也在搞1150

网友B:
楼主买的这个屏多少钱呀!

网友B:
还要安装你要通信的PLC型号的驱动才能和PLC通信,也在通信菜单里面,和装OS一样

楼主:
谢谢你们两位!我还有问题就是1150它要电池吗?我问过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我一直是用FA930和940的重没用过1150的,请问安装OS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啊!这个编程软件我是第一次用啊!

网友B:
http://www.baidu.com/s?kw=&sc=web&cl=3&tn=sitehao123&ct=0&rn=&lm=&ie=gb2312&rs2=&myselectvalue=&f=&pv=&z=&from=&word=GOT1000%D7%CA%C1%CF
去这里看看吧,一看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工控玩家你好!我想问你,1150的下载线和FA940的一样啊?1150和FX2NPLC通信线和940的一样啊?

网友B:
是的,没错呀

楼主:
谢谢你工控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