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9-28):
PLC与多台变频器的连接问题
PLC与多台变频器的连接时,需要在硬件中加上RS485分配器吗??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以富士的PLC与其变频器为例,协议为Modbus RTU,硬件标准为RS485
通过在其变频器上通讯端子使用挂接通讯线缆,从而形成总线型的网络,即变频器A的RS485通过线缆与B连接,B的端子上并联线缆与C连接。
而如果使用RS485分配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构成了星形连接,很多变频器并不支持星形连接。
以上~~~

网友B:
不用啊,自带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C:
要软件,硬件都支特的情况下才可以呀,否则什么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