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1.使用 CX-PROGRAM7.1编程,PLC使用CPM2A ,手动配置串口通讯参数经常连接不上PLC,但选择自动在线却又可以连接,查看自动配置的参数和手动配置的是一样的,不知为何?

2.不知CX-PROGRAMMER7.1  是否整合有CPM2A仿真软件?

3.笔记本通过USB转换成RS-232连接到PLC,经常发生传输中断,都要重新插拔USB端口然后重新上线才能恢复,不知有何好的克服方法?

网友A:
1、Omron而言不管哪个版本,com端口都不要随意设置。真想设置的话就可以设置“我的电脑”把你要用来通信的端口设为"com1"

2、CX-Programmer  目前的所有版本都没有CPM2A仿真软件,你真要仿真的话:可把程序写好后转换为能仿真的PLC型号。。。。。。然后再转换回来

3、 (笔记本通过USB转换成RS-232连接到PLC,经常发生传输中断,都要重新插拔USB端口然后重新上线才能恢复)估计你用的是联想某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个人认为是电脑的硬件间的问题,不光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暂时还没想到用什么最经济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最好选pcmcia卡,这样不容易掉线了

网友C(2009-05-28):
USB转换成RS-232,是经常发生传输中断,我的同事也有此现象,无法克服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