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9-29):
请教各位大虾们,你们有谁知道怎样把三菱触摸屏上的日期时间通过软元件储存在欧姆龙PLC的数据存储器中。

网友A:
可以做到
你和欧姆龙PLC联机,
编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品牌选择欧姆龙就对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本人是想通过触摸屏设置一个程序,在保存程序的时候连同编写程序时的日期也保存起来,显示在画面上。在调用程序时能看到编写时的日期。望高人指点!

楼主:
大家过节都不在呀!祝大家节日快乐!
同时还是希望高人指点以上问题!

楼主:
等待是漫长的!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