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从1加到100停,这段程序怎么写最好?

楼主:
怎么没人顶

网友A:
这个程序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B:
ding 都是新手

网友C:
从1开始递增到100符合要求么

网友D:
从1加到100
LD        M8002
MOV     K1        D0
MOV     K100      D2
LD>     D2        D0
ADD    D0         K1        D1
MOV    D1        D0
END

网友E:
新手,不懂,晃一下,嘿嘿

网友A:
新手没看明白。

网友A:
这样写可以嘛?
0    LD        M8200
1    OR        M0
2    RST      C1
3    LD        X001
4    AND     X005(计数)
5    ANI      X000
6    OUT     C1  K100
7    LD        C1
8    OR      M0
9    ANI    X000
10   OUT  M0
11  END
或者
0    LD    M8002
1    OR    M1
2    MOVP    K0    D0
3    LD    X000
4    ANI    M1
5    INC    D0
6    LD=    K100
7    S0        D0
8    SET    M1
9    LD    X001
10  RST    M1
11  END
请多指教。

网友F:
引用楼主mao20063616于2008-09-29 11:11发表的 程序怎么写 :
从1加到100停,这段程序怎么写最好?

没明白你的意思 是1+2+3*****+100呢还是1+1+1***+1=100
如果是1+1+1***+1=100 6楼的可以

网友G:
貌似以前见过

网友H:
6楼这段程序写的比较好。
zhou-jinsou

网友I:
6楼的写的是1+1+1+1........+1=100

网友J:
搞不懂,FX有LD=指令?

网友K:
我会的不多,也看不懂. 还望同仁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L:
使用加1指令就容易多啦。。

网友G:
貌似不是很难

网友M:
虽然是新人但是基本上可以猜出意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