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 图库下载后放在library问题

楼主(2008-09-29):
eview触摸屏 图库下载后放在library,打开软件查看怎么看不到?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B:
eview触摸屏 图库下载后放在library,打开软件查看怎么看不到?
希望高手指点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