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么让时间显示为正常?

楼主(2008-09-29):
用定时器计时,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但输入20实际确为2秒,怎么设置能让输入的和实际的时间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程序里 将你输入的值 乘10 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还可以用计数器来做定时器,这样可以定时器可以暂停,就不需要输入和显示都不用乘 和 除来转换!!!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

网友C:
用计数器来做定时器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2009-04-22):
用计数器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