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画面和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1.我用的是GT Designer2.可我把画面写好灌到F940触摸屏时,电脑显示“发生了通讯错误 通讯超时 0259”.可我记得以前是可以把画面写进去的呀?是不是通讯设置被改了?
2.我在本站站长的贴上下载的GT Designer2软件,可软帮助里的“操作手册,帮助手册,目录”都打不开,显示手册文件找不到,显示“请安装手册”
以上两问题请大侠指导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电脑显示 发生了通讯错误 通讯超时 0259 ,你重新检查一下通讯参数
第二个问题,你直接在站内下载“操作手册”,另外打开就可以了
关于通讯参数,你可以告诉我具体参数吗?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