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20文本屏怎麽样和电脑通讯啊,通讯线怎麽做啊?望大家一定帮忙啊.

楼主(2008-09-29):
我有一个F920的文本屏但是不知道怎样和电脑通讯啊,很郁闷.也不知到编程通讯线怎麽做,有那位大哥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样本上有,自己找下!

网友B:
好莱坞 好莱坞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C:
用RS232的接口,RS422和PLC连接的.不难.看下就知道了.底部有两个接口,一个RS232接PC,一个RS422接PLC.

网友D(2010-12-09):
好象是2---3,3----2,5----5,6+8-----4,4-----6+8

网友E:
顶一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