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09-29):
各位朋友你们好!有个问题请教如下?:两个人机用一个PLC配方如何定义?(每个人机独立控制一个机子)可以说就是两个程序,这样控制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

网友A:
这样可以实现
两台程序的写法一样,只是软元件要避免重复使用,否则很容易发生错误
例如:机器1用M0,机器2就用M100,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错误了
虽然这样能稍微节约一点成本,但个人建议最好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