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各位高手:请问电脑与OMRON CQM1H PLC连接,不用专用数据线USB-CN226,是否也可以经USB转RS-232后,直接与PLC连接?请指教了。谢谢!

网友A:
这个类型的PLC可以的。我一直就这样用着,USB---RS232的线要带晶振的那种。

网友B:
可以!USB转RS232质量要好点的

网友C(2008-10-29):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D(2010-05-11):
可以转232后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