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站长或高手

楼主(2008-09-29):
我用的是笔记本,软件是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因为我公司只用三菱的PLC和触摸屏,因此有这三个软件基本够我用了)。我原来的系统是XP,现在想改用 中文版Vista。请问那三个软件还可以用吗?不会有冲突而无法正常使用吧?

网友A:
恐怕不行哟,现在许多软件还没有和“喂死它”兼容呢!

网友B:
XP哪点不好?偏要用VISTA?
我的XP是盗版,而我的VISTS是正版,我何必有正版不用,反用盗版呢?

网友C:
好像不行哟!!!

网友D:
可以用,我的就是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E:
XP好 一个成熟的系统 而那个VISTA是个新的东西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兼容吧
盗版好 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