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指令

楼主(2008-09-30):
本人初学 请教各位前辈 步进指令STL 是怎么打上去的 最好能详细点 拜托啦

网友A:
具体是什么PLC?

网友B:
用步进顺控编是不需要STL指令的

网友C:
直接打上去就可以了,就按照指令打,不过出来的梯形图是不是和书上一样的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只要你的指令没有错,你的梯形图表现成什么形式不需要管,因为那都是对的。

网友D:
是不是三菱PLC,在编辑工具栏选择指令工具,也可按键盘F8,就会出现指令框了,输入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本人用GX8.31H.即便按教材中的例子输入,在尾段RET也被判断为错,请各位大虾点拨.

楼主(2009-02-14):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 我在北京工作 有在北京工作的吗 我希望能加入你们的行业 拜托拉 电话13520528540

楼主:
是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