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那位大哥教教我怎么安装仿真程序

楼主(2008-09-30):
那位大哥教教我怎么安装仿真程序

网友A:
先安装环境文件.
然后在安装,注意不要修改安装路径,因为这样会有一些功能不能使用!!这可是切身体会!!

网友B:
先装GX Developer,再装仿真软件~~

网友C:
有机会我去试一试,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