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FX2N的异常现象

楼主(2008-10-01):
PLC采用FX2N,通电后设备开始运转,大约1分钟后,PLC的所有输入输出指示灯全部熄灭,但设备仍能运转.将电源切断重新上电,PLC输入指示灯均不亮,无论怎么操作设备不动作,查得PLC端子电源接点AC220V,DC24V电压均正常(PLC的POWER灯亮),再次断电重新上电,又出现开始的现象,即能运转,但一会后输入输出灯自动熄灭....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见鬼了

GOOD LUCK

网友B:
备份程序,更换新的PLC!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检查一下DC24V是否过载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哪里短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换新的就OK了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F:
应该是输入的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短路了,你试着拆掉24v看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PLC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亮起
拆掉24V电源?PLC还能工作吗?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G:
如果FX2N的PLC已经使用很长时间,并且动作频繁的话,有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是里面有个电源芯片不稳定了。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H:
有可能吧 DC24V 回路有短路

网友I:
开关电源灯暗不暗,如果暗的话肯定是24V对地短路了

网友J:
电源芯片不稳定

网友K:
看看显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L:
有可能输如端信号线正负极接反

网友M: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PLC变频器触模屏液晶屏配件资料总汇 http://www.8613800138000.com

网友N: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O:
24V有没有短路  直接用电压表测一下  COM  与 24V  就知道了

网友P:
感觉是PLC的电源问题..可以拆下PLC通电测试最好的办法

网友Q:
学习中 不表态

网友R:
设备应该是有自保持的运转,无自保持的停掉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