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公司的一台变频器接通总电源里面的模块就炸了

楼主(2008-10-01):
本公司的海利普变频器坏了,送到海利普的店里修,急等着生产到他们的店里借了一个旧的回来用,装了上去调试好了一切正常,就把控制柜上的总电源开关拉了下来下班了,可是到第二天开车把电源开关合上那台变频器就炸了,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假如电压突然变高吧,其他5台变频器正常的呀,我想不明白,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短路了吧!!

网友B:
是否有异物进入

网友C:
变频器大功率电子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D:
有短路情况。

网友E:
你借来的变频器维修过的,应该是维修质量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借来的变频器维修过的,应该是维修质量差。

楼主:
我现在也在怀疑这个变频器问题,现在他们要我们出维修费1500元,才能拿回我们的变频器,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大家能帮我想个办法

网友G:
他们的变频,,内部有的电子元件变质了,,,,,我厂有一个变频,,,,,机开起来后,不停,一切正常,停下一会再开,,也是正常的,,,但一但变频完全冷却,,再开,马上报OC,,,复位四至五次后,一切正常,,,,,我也请教了高手说是元件变质,,,,

网友H:
元件变质

网友I:
元件变质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J:
我看只有认栽了!!明显是变频器的维修质量问题!可是你现在能说清楚吗?

网友K:
可能接错线.

网友L: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M:
哥们,你碰到高手了

网友N:
技不如人,任载吧

网友O:
可能电器元件的质量有点问题,或者是有导电的东西在里面短路了

网友P: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