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威伦触摸屏怎样监测S7-200的C计数器和T计时器?

楼主(2008-10-01):
我用威伦触摸屏与S7-200连接,但不能检测计数器的C的变化,也不能检测计时器的T的变化,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把要监测的值传送到MD即可。

网友B(2010-10-11):
将C计数器或T定时器的值,传送到VW数据寄存器中,让触摸屏读VW数据寄存器中的值即可

网友C:
2楼说的对

网友D(2010-12-09):
3楼说得对

网友E:
说白点就是把计数器的经过值发送到寄存器??,在触摸屏软件里设定好要监视的寄存器地址??就OK

网友F:
5楼説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