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2):
欧姆龙CP1H和CP1L的PLC的USB驱动
如果用USB来下载和上传程序那还行速度比串口232要快
要是用USB端口来连电脑做监控用,那各位就得小心了,这样很容易引起电脑蓝屏
  • 下载积分:+5(金秋来)
  • 下载积分:+1(gang.liu9)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B:
    我也一样,不过是转USB的数据线

网友C:
    请问高手,我装了cx-one2.0今天又装了cx-program7.2升级包,软件里plc有cp1lcpu型号但用usb读不出cp1l的程序。连接提示你的plc软件不支持。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手,我装了cx-one2.0今天又装了cx-program7.2升级包,软件里plc有cp1lcpu型号但用usb读不出cp1l的程序。连接提示你的plc软件不支持。什么原因?

    原因是CX Server未升级,请升级系统支持文档。

    以上~~~

网友C:
    我的cxserver是3.2版本的,不低了

网友E:
    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F(2008-11-01):
    是呀,是USB驱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cxserver是3.2版本的,不低了

    太低了,兄弟,经过CX-P升级后的版本应该为3.4 了,如果在CX-P 8.0的CX Server的版本则是4.0了。

网友G(2010-05-11):
    肯定是驱动问题,不过我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别电脑的问题

网友H(2010-10-23):
没有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I:
老兄之説太片面了,欧母龙cp1h,我一至都是usb监控,但都没蓝屏。

网友J:
我的IBMx40监控未出现过蓝屏,IBMt60监控经常蓝屏

网友K(2010-12-26):
多多学习或
迈翔

网友L:
USB驱程问题

网友M: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慎用欧姆龙CP1H和CP1L的PLC的USB端口监控

网友N(2011-02-01):
我也遇到过,就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O:
以前遇到过,自从升级了驱动后就好了,打电话到OMRON去直接问他们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