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中用什么指令控制变频器拖动的电动机转速?

楼主(2008-10-02):
在三菱PLC中,如果用PWM指令该怎样控制变频器的序列脉冲?是改变PWM指令的脉宽,还是周期?怎样改变?是不是还有别的指令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请详解。
谢谢!奖积分。
期待中……

网友A:
调节周期,PWM S1 S2 Y0 ,改变S2 调节。
用PLSY也可以。
另外用模拟量调速用的最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周期,PWM S1 S2 Y0 ,改变S2 调节。
用PLSY也可以。
另外用模拟量调速用的最多。
老总 这种思路怎么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C:
还是不太懂,顶了

网友D:
有专用的特殊模块,加上指令吧,不知对吗

网友E:
我也正在学.......

网友F:
一般有三种控制方法吧 一:就是端子排控制的 这种是有级调还,成本低但效果差
二:模拟量控制 这种方法控制效果好,可实现无级调速,但要加一个模拟量模块 贵
三:用485通迅控制,这种方法能达到第二种的效果(反应稍微慢一点),而且价格也便宜,程序麻烦点,如果用FX3U就有直接和变频器通迅的指令,简单方便。
当然也可以用手动面板控制!
有些变频器还可以与编码器配合达到精确的定位功能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三种控制方法吧 一:就是端子排控制的 这种是有级调还,成本低但效果差
                     二:模拟量控制  这种方法控制效果好,可实现无级调速,但要加一个模拟量模块 贵
                     三:用485通迅控制,这种方法能达到第二种的效果(反应稍微慢一点),而且价格也便宜,程序麻烦点,如果用FX3U就有直接和变频器通迅的指令,简单方便。
                    当然也可以用手动面板控制!
有些变频器还可以与编码器配合达到精确的定位功能

真知灼见
概括的就是精华

楼主(2008-12-04):
谢谢大家的指教!谢了!

网友H:
今天遇到LG K120S E PLC无法删除密码程序电脑PLC与软件不批配需K120S  2.5或K120S E  1.5以上方可.但是找不到以上软件不知道怎么办请前辈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I(2009-02-14):
赞同11楼的
此外,变频器可以挂在通讯网络中,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在多个变频驱动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