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求教了

楼主(2008-10-02):
已经解决

网友A:
我用的是安川,是200V的输入电压
可以用变压器

网友B:
可以用220V电源的三菱伺服。

网友C:
三菱伺服系统,可以用220V的电源。

网友D:
买小功率单相220V的

网友E:
阁下还是比较有钱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F:
加油呀,将来会是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