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10-03):
请教各位大侠:
旋转编码器怎么和PLC接线,然后编程的啊

网友A:
你应该多看看编程手册,不要凭空想像,个人以为PLC在于实践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只有亲自实践了才会真正明白,多看说明书,多动手才能提高自己。

网友C:
我马上也要做一套设备,也要用旋转编码器的,本人也是第一次使用,也想学习下,楼主,我的QQ是263608820.有空可以联系!谢谢

网友D: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在PLC控制的系统中,编码器可以有几种用法.1将编码器接PLC中的高速计数器,然后用高速置位,复位等指令编程.2可接记数模块功能比PLC内置高速计数器强些.3如果用在轴控制系统中,将编码器接到伺服控制器上.4三菱有个FX2N-1RM配合专用编码器控制角度很方便.5------编码器就是产生脉冲的器件.对了!用绝对值编码器接PLC,然后用DABS,还有个回原点指令编程,可以产生绝对值控制系统.总之想了解PLC就要不断的看手册.

网友F:
个人认为,手册要了解,还要熟悉外围元器件的应用。

网友G:
8楼的朋友说的很好,旋转编码器有很多种,功能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