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送与比较指令的请教

楼主(2008-10-03):
请问各位,在网络2的QB0中的位(Q0.0和Q0.4)是不是开机时即在T33的0秒和T33的14秒时候亮一下就不亮了?那个比较指令中的==I与T33的当前值0或1400是怎么比较的,==I是16位整数的比较会与T33的当前值有什么关系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T33
TON T33, 1400
Network 2
LDW= T33, 0
OW= T33, 1400
MOVB 2#10001, QB0

网友A:
我照你那个试了下,没输出,把2进制改成其它(10或16)就有输出,结果为当T33=0或T33=1400时把数值转为2进制写入QB0,写入后QB0数据保持。

网友B(2009-06-28):
教学书中。写的是只接受字,双字,和实数 。看来学这plc得扣字眼了。

网友C:
这段程序直观分析应该是
第一次下载或复位后上电时,将QB0---QB4强制置位为10001.之后每隔14秒强制输出一次。
(断电重新上电则不会强制,因为T33==0的既率太小了,会延续断电前的计时,时间到后仍每14秒强制1次)
这应该是程序的一个片段,其他程序按照要求会将这些位或置位或复位,无论状态如何,每个14秒始其状态均为10001。
T33是16位计时器,每毫秒递增1,若使用其值也必须使用16位指令,比如移动或比较,必须使用**I ,或MOVW,或ADDI等,如果用于和其他类型比较或计算,必须转换成相同类型的数据才能进行。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